人机

楼主(2008-05-12):
请教PC-———-PWS下载时  通讯等待超时怎么处理,谢谢各位

网友A:
下载中出现通讯超时的情况请检查人机下载线

PC-----------------------HMI

9PIN--------------------9PIN

2---------------------------3

3---------------------------2

5---------------------------5

楼主:
谢谢前辈,是手册上提供的连线不对吗?

网友A:
HITECH人机下载有分三步:

1、在ADP软件中”选项“下面”传输设定“设置下载时电脑的通讯口,此处设置的通讯口必须要和电脑“硬件”“设备管理器”中显示的端口一致.

2、在人机上电自检结束以后,会看见一个F2--F5的系统画面,点击这个画面中的F2,进去以后修改Download\Upload\copy port,人机的9PIN为COM1,25PIN为COM2,此处设置的通讯口为人机上下载程序的通讯口.

3、通讯线

PC---------------HMI                                                      PC---------------------HMI

9PIN------------9PIN (COM1)                                  9PIN-------------------25PIN(COM2)

2-------------------3                                                       2---------------------------2

3-------------------2                                                      3----------------------------3

5-------------------5                                                      5----------------------------7

如果按照以上步骤检查还是不能进行通讯,那很可能是硬件问题,可以尝试换一个通讯口下载看看.             QQ:123697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