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和触摸屏相连的那个XBTZ9780电缆是怎么做的?

楼主(2008-05-12):
水晶头的那一端的4根线都看的出来,就是不知道另外一端的din口怎么接线,想自己做一根。

网友A:
既然手上已经有了XBTZ9780,用万用表量一下吧,偶尔动动手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有道理,我怎么这都没想到

网友B:
就是通用的MODBUS电缆,很简单啊,里面没什么芯片电阻的,直接量就可以,关键这种线的信号得处理好!

楼主:
试了下,线都知道是怎么接的了,就是不好焊,要专用的小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