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拖动

楼主(2008-05-12):
一个变频器可不可以同事拖动两个同型号的电机?

会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我想是可以的吧!因为电机的功率一样大,负载也一样,应该没什么大的影响

网友A:
 可以。例如:钢厂里的棍道电机,水厂中水泵的应用。

网友A:
但,在同轴上硬连接二台电机的应用是不行。

网友B:
一个变频器可以同时拖动两个同型号的电机,但两台电动机之间不要采用刚性连接。

网友C:
VF控制行,矢量就用不上了

网友D:
一个变频器可以同时拖动两个同型号的电机,ABB的采用直接转矩控制,电机之间最好采用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