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清除SLC500里的程序

楼主(2008-05-12):
我想往AB SLC500 PLC里,下另外一个程序,原有的程序怎么清除。请教高手》

网友A:
呵呵,你直接下载就是了,会覆盖原来的程序。

如果有存储器模块,可以将程序写进EPROM中永久保存。

Http://www.abplc.com

网友B(2009-07-22):
如有密码,电池清理并放电容内的电。

网友C(2010-02-16):
  拔掉里面的电池,放30分钟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