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控制箱上的启动停止可以按钮去掉,接到PLC上的DO点上吗?

楼主(2008-05-12):
现场控制箱上的启动停止按钮可不可以去掉,接到PLC上的DO点上吗?

用PLC上DO点上的输出控制现场设备的启停?

网友A:
启动停止式输入点啊,怎么要接到DO上?

网友B:
现场本地控制箱是用来方便现场操作的,你说的是不是不用本地操作,直接使用远程启动和停止?正常设计都应该有,本地操作箱是为了现场维护方便。最好使用本地操作。

网友C:
如果现场控制暂且取消的话完全可以的,不知道你的现场(我习惯称为机旁控制)控制方式经过PLC输入点吗,查看程序,保证远程操作条件即可.

网友D:
可以把线接到PLC用程序添加连锁,在用DO输出到设备,PLC起到中转作用

楼主:
现场控制箱不取消,只想把启动停止按钮取消,移位到PLC。启停只有三根线。这时如果接到DI点,就没有输出了(DO),所以只有接到DO点?对吗 ?

启动停止信号本应是PLC的输入信号,如果接到PLC的输出点,是否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E:
启动停止式输入点啊,要接到DO上?

网友F:
你是不是把反馈信号和控制信号弄混了,di应该是电机运转的反馈信号 包括启动,和停止,do是plc输出的控制信号控制电机的启停,而现场控制按钮和plc控制应该是通过转换开关控制的

网友G:
1、启动停止按钮是DI点。

2、在安全情况下,建议启动有两个开节点,一个输入PLC-用于监控系统察看现场状态;另一个直接控制系统,不过PLC输出----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PLC坏了还可以通过现场控制系统。

网友H:
可以但最好别直接,应该通过中间继电器.小心烧你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