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有无弊端

楼主(2008-05-12):
那位工程师可以告诉我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有什么弊端,什么可以影响他的精度

网友A:
楼主,我也非常想知道这个问题。 有人给讲讲 原理更好了。

网友B:
到网上搜一下,这方面的文章多的是

网友C:
进口的质量好点,主要是技术细节上先进。但是在使用中显然存在以下致命缺点,这是由于测量原理造成的。 1,在大的管道直径中 (如1.5*2 米)应该多点布局,而热式的成本太高 根本不现实。 2、在一些温度变化的流畅中,如冷热风混合,测量装置会在混风时候出现紊乱,而这个时候本来是最需要掌握流量的。 3、传感器头容易被污损,容易被包裹或者磨损,特别是含有非纯固体时候,如焦油,附着的东西造成传感器测量失效,而一些看上去洁净的空气在常年的运做中会有很多尘土附着,如果是本来就含粉的位置会将传感器磨坏。 4、若干品牌的传感器滞后现象严重。

网友D:
我一般都使用E+H的质量流量计。

网友E(2009-06-10):
热式的适用场合:1、介质要干燥 ;2、介质组份要稳定;3、介质温度不能出现阶跃性变化。粉尘很多、流速很大的情况下建议安装球阀,只在必要时将探头插入。有附着物的条件下安装球阀,定期清洗探头。高温场合尽量使用进口的。

网友F:
好像北京塞尔瑟斯也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