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输出不平衡

楼主(2008-05-12):
康沃变频CVF-G1,5.5K输出不平衡,最高和最低电压差20V且有点晃.查驱动及模块正常,但CPU输出的六个脉冲信号均宽窄不停变化,请大家说说在固定给定频率下脉冲宽窄会变吗?下一步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个人理解,CPU输出的脉冲宽度应该是按正弦规律变化的。

网友B:
换一下驱动上的电容试试!

济南迪凯变频器维修中心   0531-82378394

网友C:
这是康沃变频器 的通病,改稳压管试一下

网友D:
康沃变频器的通病

网友E:
嘿嘿,换台变频器拉。

网友F:
根据个人经验应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G:
我这里可以修。也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来回变化是这样的,有可能是示波器引起的。我看了很多变频器的波形都是这样。

网友H:
学习了

估计是驱动故障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细查驱动没发现问题,后改了一下载波频率有好转,在最低载波频率时三相基本平衡,这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