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与负载问题

楼主(2008-05-12):
请教各位师傅,一个10KV ,容量1250KVA的变压器能够承受的最大负载是多少?具体的公式怎样?

网友A:
呵呵,楼主说说你的负荷情况,另无功补偿情况也说一下.

网友B:
.理论上1250KVA能用到1250KW,有的变压器短时间允许过载的。一般情况下变压器负荷最好是额定负荷80-90%,还要考虑负荷功率因数。负荷利用率。

网友C:
基本就是容量乘以功率因数。就是负载的范围

楼主:
刚刚翻了一下书,变压器能承受的负载=容量<1250>*0.8<功率因数>*0.9<机械损耗>=900KW,目前电力局所规定的功率因数参数在0.9-1.0之间,负载最大范围还可以提高一成.

不过我还的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D:
变压器能承受的负载=容量<1250>*0.8<功率因数>*0.9<机械损耗>=900KW,目前电力局所规定的功率因数参数在0.9-1.0之间,负载最大范围还可以提高一成.

网友E:
标牌上的额定电流  就是负载能力

网友F:
p=uI根3.        。1250000*380*1.732=就是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