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1N-60MR能否扩展2个fx0n-3a

楼主(2008-05-12):
请问FX1N-60MR能否扩展2个fx0n-3a,若能,如何区分通道。

网友A:
就可以。最多可以4个。使用权TO/FROM指令.

网友B:
FX1N的最多好像只能扩展两个模块吧,还有就是点数不要超过128

网友A:
"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 "手册中有写

网友C:
感觉没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