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起动后不久,就自动脱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5-12):
按下启动按纽,接触器动作,不久就自动脱开,有哪问题

1,电压不足,2 接触器本身

还有呢?   帮帮我

网友A:
呵呵,"接触器起动后不久,就自动脱开是什么原因" 是只一次还是就一直这样?查一下整个控制接触器动作的回路,看那有问题.

网友B:
接触器自动断开就是线圈没电或电压降低

因此查看线路

网友C:
不会!只能把你顶了

网友D:
有无自保????

网友E:
查一下整个控制接触器动作的回路。接触问题。

网友F:
请注意你使用的接触器品牌,有些接触器线圈采用了节能装置,在线圈底部有节能电路板或交流变直流电路,可能会是这部分电路出故障引起的类似问题,如FUJI等中功率接触器.

网友G:
6楼说的也有可能,还是建议楼主仔细检查一下吧,特别是控制线路

网友H:
接触器动作,自动断开,因查看线路 电压,接触器本身问题

网友I:
请检查控制回路是否有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J:
查一下整个控制接触器动作的回路,发生断路是一定的.

网友K:
检查一下控制线路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L:
不自保。检查控制回路。

网友M:
检查控制回路(停止按钮)  自保触点  接触器

网友N:
这么小的问题好要问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F:
请注意你使用的接触器品牌,有些接触器线圈采用了节能装置,在线圈底部有节能电路板或交流变直流电路,可能会是这部分电路出故障引起的类似问题,如FUJI等中功率接触器.

帅哥,你讲的就是那种带续流二极管的直流线圈接触器吗?

网友P:
查一下回路控制,是不是线有接错

网友Q:
是什么型号的接触器??

网友R:
引用 网友L:
不自保。检查控制回路。

网友S:
对该接触器进行直接控制,就可分析出是否是接触器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