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的6RA70直流调速器报F004,屦烧可控硅、快熔

楼主(2008-05-13):
我们这里的一台双螺杆挤出机的一台6RA70直流驱动器从5月5日开始出现故障,故障现象为B、C相快熔烧断,B相可控硅击穿1、3脚,C相击穿1、2脚,可控硅型号为德国艾赛斯(IXYS)系列可控硅MCC312-16IO1 /540D,请高手指点是何原因造成烧硅

楼主:
因没有同型号的可控硅可更换,5月6日从一厂调来几个的可控硅换上试机正常(三个可控硅同时更换),5月7日中班再次出现故障,这次是A、C相快熔烧断,C相可控硅1、3脚击穿,A相可控硅4、5触发脚开路。

楼主:
这次在更换可控硅的同时因怀疑触发板有问题所以一起更换了电源触发板

楼主:
5月10日中班本人值班,再次出现故障,故障代码F004,查A、B相快熔烧断,B相可控硅1、3脚击穿。

楼主:
以上故障均是在设备运行中出现,其间没有出现断电现象

网友A:
请检查一下直流电机是不是损坏了?电机是喂料机还是主机?

网友B:
我们公司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报警信息显示:F004。当时是由于电机主磁极绕组接地,造成的。保险坏过,可控硅没穿过。增加绝缘垫片,问题解决了。你可以用摇表摇测一下电机,是否有问题。如果电机没问题的话,那可能是触发板的问题了。我说的不一定正确,故障现象千奇百怪,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也可以查阅西门子6RA70手册。

楼主:
电机绝缘查过没问题,而且我们是每个月测一次绝缘,每周对电机的转子和碳刷吹一次尘。

楼主:
这次更换为原装的可控硅,用了半个多月都没有再出现故障,问题应该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