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

楼主(2008-05-13):
关于F930我有两个问题请教 1、F930在和PC通讯是为什么只能进入数据传送画面后才能传送,应该接上电缆后可以直接传送才对啊,而且还不能监控,之前我是可以的。 2、怎样设置背景灯关闭,在系统菜单中设置了不管用,是否要设置控制元件,怎样设置呢? 以上问题请教谢谢!

网友A:
 传送比较容易的 监控什么

楼主:
pc通过人机监控PLC

网友B:
1.通电后是无法数据传送的(开机没有直接运行程序)就好象PLC通电后没有进入RUN状态

2背灯关闭,一般屏里面有系统参数设定的,直接在里面设定就好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通电后是无法数据传送的(开机没有直接运行程序)就好象PLC通电后没有进入RUN状态

2背灯关闭,一般屏里面有系统参数设定的,直接在里面设定就好拉

网友D:
1\是会自动进入传送界面的,除非你的不是-C的;

2、在PLC程序中加入LD M8000    OUT  M2后,F930会按设定的时间关闭背光灯;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传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