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S系统电源冗余配置问题

楼主(2008-05-13):
         近日装置大修时在作霍尼DCS系统冗余电源测试时发现,当关闭一路电源供电开关时,机柜内相应的几个模件也跟着失电。这说明两路电源是完全分开的,一路专为主卡模件供电,另一路专为副卡模件供电,当一路失电时,相应的卡件也跟着失电。

        我觉得这样的冗余供电方式存在隐患,当一路失电时,系统卡件的冗余度就大大降低了。应该是两路电源同时支持所有的卡件供电,不管是两路电源中的哪一路电源失电,主卡副卡都不会失电。这样系统才更可靠。

      不知道我的观点对不对,希望大家讨论。很想知道其他系统的荣誉电源是怎样配制的?请大家介绍一下。

谢了!

网友A:
HW的冗余电源是支持所有卡件供电的,估计是你的连接有问题,一定要处理好,我碰到很多因为接线错误导致停车的事故了,常见的是两个电源用一个空开

网友B:
我认为你对Honeywell系统的电源不了解,你的很多说法是错误的。查看你的系统电源系统。两路电源是完全分开的,我看是你的接法有问题。

网友C:
对:督伟 关于

我认为你对Honeywell系统的电源不了解,你的很多说法是错误的。查看你的系统电源系统。两路电源是完全分开的,我看是你的接法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同意以上说法,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就不叫冗余电源了,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实现冗余

楼主:
也许是我没说清楚,实际情况是:220电源是两路完全分开的,其中NIM、AIM 等220供电的模件,主模件是一路电,副模件是另一路电;24V供电的卡件时两路24v并在一起的。

      这样的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D:
设计有问题,像你说那情况怎么能说是冗余呢

楼主:
从保障供电安全角度出发,设计上要求DCS系统供电必须是来自不同源的交流220电源,防止一路电源因故失电,另一路可以顶上去。这两路完全独立电源引入DCS系统后,通常会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法,由于来自两路不同源的交流电存在相位差问题,故不能像直流电那样并接在一起,所以引入系统后只好一路接入主模件,另一路接入副模件。比较理想的方案是将两路电源做同步处理,然后再并接入系统。但这样成本会增加,同时同步处理转换部件一旦出故障,也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问题主要还是一个危险分散的问题,想了解一下别的系统是怎样考虑的。

网友E:
冗余电源最好采用热冗余,如果是直流供电,可以采用两个直流电源并联方式(考虑反向电压);交流电源则要采用电源切换装置,电源切换装置又分双入双出和双入单出,其中可靠性高的采用双入双出方式(如西屋DCS  220VAV冗余电源切换装置).

楼主:
终于有明白人出来了,谢谢7楼风之寒,能否具体介绍一下电源切换装置具体型号厂家?有没有谁用过?

网友B:
TPS系统的NIM、AH和HM是独立供电,没有考虑冗余电源。NIM是两节点冗余,方便维修,停下一个节点,不影响其它节点。

楼主:
对督伟,

“TPS系统的NIM、AH和HM是独立供电,没有考虑冗余电源。NIM是两节点冗余,方便维修,停下一个节点,不影响其它节点。”

如果不考虑供电电源的冗余,万一供电出了问题,就会酿成大问题,双节点冗余的卡件,如果是一路电源供电,也是不安全的。只有来自不同源的两路电同时为系统供电才安全。

网友F:
交流电源冗余一般都要通过冗余电源自动切换装置,负责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