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電腦連接plc影響第一個AD模塊

楼主(2008-05-13):
垂直電鍍設備,電腦作為資料輸入設定用,不做其他控制,現在只要我插上電腦主機串口,不管電腦有沒有開機,第一個AD模塊的值都會不停地跳,請問這跟什麽有關?plc的口是好的,已經換過一張41的卡,另外,連上我的筆記本電腦j就不會出現問題,台式電腦換了幾臺都是不行.

网友A:
估计是台式机的串口地线接的有问题造成的。

试试将9针口的第5脚接到机箱外壳看看。

网友B:
估计是台式机电源没有接地

网友C:
估计是台式电脑的串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