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ups

楼主(2008-05-13):
一台山特3K 的UPS电池开机时1、2、6号灯亮,电池指示灯亮,过一会逆变指示灯亮一下就灭,就变成1、2、5报警,然后电池指示灯也灭。这报警是什么意思,是哪部分故障?

网友A:
一般线路问题比较多.或者电压不稳定.

楼主:
已修好,控制板故障,换了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