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画面不停地轻微抖动,有什么办法?

楼主(2008-05-13):
 答:你也不停地抖动,当你的频率和振幅与显示器画面一致时,你就感觉不出来了。

网友A:
呵呵,很有才。应该是辐射干扰多了影响的,消磁或者打它,实在不行就砸了再买个。

网友B:
呵呵,说得太tmd好了

网友C:
把显示器的刷新率调低点试试。

网友D:
视频电缆连接螺丝接地。

网友E:
同意楼主观点,生命在于运动

网友F:
是显示器本身在抖动,大地也在抖动。

网友G:
液晶的调低刷新率,最好60hz,另外注意一下电源。CRT的,送修吧。

网友H:
相对静止啊,哈哈....

网友I:
买液晶的

网友J:
液晶的调低刷新率,最好72hz,另外注意一下电源。

网友K:
显示器的旁边不要放其它电器,显示器距主机不能太近!电磁干扰最容易使显示器画面1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