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一台变频器有时正转有时反转(不一定)?

楼主(2008-05-13):
最近发现一台变频器有时正转有时反转(不一定)?

网友A:
我也听说过这个问题,但没有亲眼见过,说是VF控制的机器,已经设了反转禁止,但有时会出现反转,机器用了几年,出现过两次,可以肯定的是线没接错。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只要检查电源就行了,是主电源,看电压是否正常,关健是主电源接线是否有松动啊。

网友C:
是不是电机坏了哦????????????

网友D:
缺相输出。查输出回路。

网友E:
极有可能是输出缺相。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找到原因了是缺相。

网友F:
让更多人了解,支持一下!

楼主(2008-06-15):
谢谢大家的讨论原因了是缺相。

网友G:
:)     呵呵,原来如此。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H:
却相怎么没保护 , 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有问题吧

网友I:
学习了!还有这种可能啊!

网友J:
还有这种可能啊!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K:
“最近发现一台变频器有时正转有时反转(不一定)?”

1、这个故障不是主电路的问题;

2、应该是电路板的故障,由于有时好有时坏,很可能集成电路管教脱焊的故障!

网友K:
我碰见过一台变频器,不是缺相,是主电路板的问题!用松香重焊后正常!

网友L:
看看设置吧,是不是设成三线制工作方式了

网友M:
ABB ACS800 0050的机器负载一台22KW电机拖动一台平板车,外部端子控制,频繁启动 正反向操作。在没有给定运行信号的情况下面板显示运行方向的箭头不停变化,给信号机器不动作,送去外修后使用了有一个月又出现上述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N:
你哪个变频器设置是不是有问题哦

网友O:
我们单位的小变频器也出过这个问题,电机带到螺杆出料,一般螺杆绝对不会掉下来,除非反转,

结果两天掉下两次,向电气人员反应,他们不信,叫他们更换富士小变频器后,再也没掉过螺杆。

网友P:
我碰到过奇怪的,变频器接上制动单元后反转

网友Q:
变频器坏了,可能是缺相

网友Q:
变频器坏,可能输出缺相

楼主:
对:厦门菜鸟 关于

变频器坏,可能输出缺相

内容的回复:

就是缺相

网友R:
最近发现一台变频器有时正转有时反转(不一定)?”

1、这个故障不是主电路的问题;

2、应该是电路板的故障,由于有时好有时坏,很可能集成电路管教脱焊的故障!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刘志斌 14楼 回复时间:2008-6-16 16:55:52 我碰见过一台变频器,不是缺相,是主电路板的问题!用松香重焊后正常!

楼主:
有发现一种情况可以发生如上的现象。

网友S:
是电源侧缺相,还没有遇见guo,没有报警吗?

刘老师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T:
学习了,以后多注意了!

网友U: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缺相引起的。

网友V:
我也见过富士G11变频一相输出缺波引起反转

网友W:
没有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X:
我们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主要是缺相引起的。

网友Y:
是吗?那你的好好的检查一下

网友Z:
学习了,工控网上的高手正多啊

网友AA:
引用 网友D:

缺相输出。查输出回路。

网友AB:
碰到过一次,有一次三相中的一相未接出现了反转现象。接好后正常。

网友P:
我曾经因为更换制动单元碰到过反转的现象,至今不得其解~

网友AC:
没见过,不过现在知道了是缺相造成的。

网友AD:
 LTJHRB XLTJHRB

6楼 回复时间:2008-5-17 12:53:41 谢谢大家,我找到原因了是缺相。

既然是变频器的事,怎么还时好时坏呀,机器用了几年,出现过两次,不明白,接线有人动吗????

网友AE:
极有可能是输出缺相...................

楼主:
变频器坏,就是输出缺相

网友AF(2019-12-26):
今天维修一台精雕机  遇到主轴电机正反转不定或者反转,经过我反复设定变频器数值,也没解决问题,更换变频器再更换主轴电机-确定三根输出导线缺相,问题简单  做了不少无用功。台达VF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