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时要注意哪些

楼主(2008-05-13):
(1)做好家庭防震准备
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
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
把牢固的家具下腾空,以备震时藏身。

(2)躲在面积比较小的空间(如厕所)或墙角

(3)户外的场合,要保护好头部,避开危险之处。迅速远离楼房,到街心一带。如在郊外遇到地震,要注意远离山崖,陡坡,河岸及高压线等。正在行驶的汽车和火车要立即停车。

(4)在发生地震、火灾时,不能使用电梯。万一在搭乘电梯时遇到地震,将操作盘上各楼层的按钮全部按下,一旦停下,迅速离开电梯,确认安全后避难。
万一被关在电梯中的话,请通过电梯中的专用电话与管理室联系求助。

(5)如不幸引发火灾,即刻会充满烟雾。以压低身体的姿势避难

(6)汽车靠路边停车,管制区域禁止行驶 。发生大地震时,汽车会象轮胎泄了气似的,无法把握方向盘,难以驾驶。必须充分注意,避开十字路口将车子靠路边停下。为了不妨碍避难疏散的人和紧急车辆的通行,要让出道路的中间部分。

(7)避难时要徒步,携带物品应在最少限度 。

(8)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轻举妄动。从携带的收音机等中,把握正确的信息。相信从go-vern-ment、pol.ice、消防等防灾机构直接得到的信息。要相信go-vern-ment解决问题的能力

【普及】遇到地震的应急措施

地震时的应急防护原则

震时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是应急防护的较好方法。所谓就近躲避,就是因地制宜地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对策。

学校人员如何避震?

在学校中,地震时最需要的是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冷静与果断。

有中长期地震预报的地区,平时要结合教学活动,向学生们讲述地震和防、避震知识。震前要安排好学生转移、撤离的路线和场地;震后沉着地指挥学生有秩序地撤离。在比较坚固、安全的房屋里,可以躲避在课桌下、讲台旁、教学楼内的学生可以到开间小、有管道支撑的房间里,决不可让学生们乱跑或跳楼。

地震时,在街上行走时如何避震?

地震发生时,高层建筑物的玻璃碎片和大楼外侧混凝土碎块、以及广告招牌,马口铁板、霓红灯架等,可能掉下伤人,因此在街上走时,最好将身边的皮包或柔软的物品顶在头上,无物品时也可用手护在头上,尽可能作好自我防御的准备,要镇静,应该迅速离开电线杆和围墙,跑向比较开阔的地区躲避。

车间工人如何避震?

车间工人可以躲在车、机床及较高大设备下,不可惊慌乱跑,特殊岗位上的工人要首先关闭易燃易爆、有毒气体阀门,及时降低高温、高压管道的温度和压力,关闭运转设备。大部分人员可撤离工作现场,在有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少部分人员留在现场随时监视险情,及时处理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地震发生时行驶的车辆应如何应急?

(1)司机应尽快减速,逐步刹闸;

(2)乘客(特别在火车上)应用手牢牢抓住拉手、柱子或座席等,并注意防止行李从架上掉下伤人,面朝行车方向的人,要将胳膊靠在前坐席的椅垫上,护住面部,身体倾向通道,两手护住头部;背朝行车方向的人,要两手护住后脑部,并抬膝护腹,紧缩身体,作好防御姿势。

楼房内人员地震时如何应急?

地震一旦发生,首先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及时判别震动状况,千万不可在慌乱中跳楼,这一点极为重要。其次,可躲避在坚实的家具下,或墙角处,亦可转移到承重墙较多、开间小的厨房、厕所去暂避一时。因为这些地方结合力强,尤其是管道经过处理,具有较好的支撑力,抗震系数较大。总之,震时可根据建筑物布局和室内状况,审时度势,寻找安全空间和通道进行躲避,减少人员伤亡。
在商店遇震时如何应急?

在百货公司遇到地震时,要保持镇静。由于人员慌乱,商品下落,可能使避难通道阻塞。此时,应躲在近处的大柱子和大商品旁边(避开商品陈列橱),或朝着没有障碍的通道躲避,然后屈身蹲下,等待地震平息。处于楼上位置,原则上向底层转移为好。但楼梯往往是建筑物抗震的薄弱部位,因此,要看准脱险的合适时机。服务员要组织群众就近躲避,震后安全撤离。

震后自救

地震时如被埋压在废墟下,周围又是一片漆黑,只有极小的空间,你一定不要惊慌,要沉着,树立生存的信心,相信会有人来救你,要千方百计保护自己。

地震后,往往还有多次余震发生,处境可能继续恶化,为了免遭新的伤害,要尽量改善自己所处环境。此时,如果应急包在身旁,将会为你脱险起很大作用。

在这种极不利的环境下,首先要保护呼吸畅通,挪开头部、胸部的杂物,闻到煤气、毒气时,用湿衣服等物捂住口、鼻;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倒塌物和其它容易引起掉落的物体;扩大和稳定生存空间,用砖块、术棍等支撑残垣断壁,以防余震发生后,环境进一步恶化。

设法脱离险境。如果找不到脱离险境的通道,尽量保存体力,用石块敲击能发出声响的物体,向外发出呼救信号,不要哭喊、急躁和盲目行动,这样会大量消耗精力和体力,尽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或闭目休息, 等待救援人员到来。如果受伤,要想法包扎,避免流血过多。

维持生命。如果被埋在废墟下的时间比较长,救援人员未到,或者没有听到呼救信号,就要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命,防震包的水和食品一定要节约,尽量寻找食品和饮用水,必要时自己的尿液也能起到解渴作用。

地震酿成的灾害包括楼宇倒塌、火灾及地震过后的瘟疫,可致大批人员伤亡。

当大地震蓦然而至,若开始时震级不高,人们应当迅速离开建筑群,分散到空旷的场地上去。来不及离开建筑物的往往会被坍塌的房屋埋没或砸伤。

从我国唐山大地震的资料看,有些人之所以能在被埋没的瓦砾中生存下来是因为:1.没有受到致命的内脏伤;2.试着寻找出路道德找到通气口,然后找到出口,并迅速脱离侄塌的房屋废墟;3.在没有听到挖掘声及寻呼声时,不大呼大叫或无谓地翻滚折腾,惊慌失措、乱喊乱叫会加速新陈代谢,增加耗氧量,还会吸入大量烟尘而致窒息。

由此可见,地震,虽然目前人类还不能完全避免和控制,但是只要能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就能使灾害降到最低限度。总结有以下几点:

1.保持镇静在地震中,有人观察到,不少无辜者并不因房屋倒塌而被砸伤或挤压伤致死,而是由于精神崩溃,失去生存的希望,乱喊、乱叫,在极度恐惧中"扼杀"了自己。这是因为,乱喊乱叫会加速新陈代谢,增加氧的消耗,使体力下降,耐受力降低;同时,大喊大叫,必定会吸入大量烟尘,易造成窒息增加不必要的伤亡。正确态度是在任何恶劣的环境,始终要保持镇静,分析所处环境,寻找出路,等待救援。

2.止血、固定砸伤和挤压伤是地震中常见的伤害。开放性创伤,外出血应首先止血抬高患肢,同时呼救。对开放性骨折,不应作现场复位,以防止组织再度受伤,一般用清洁纱布覆盖创面,作简单固定后再进行运转。不同部位骨折,按不同要求进行固定。并参照不同伤势、伤情进行分类、分级,送医院进一步处理。

3.妥善处理伤口挤压伤时,应设法尽快解除重压,遇到大面积创伤者,要保持创面清洁,用干净纱布包扎创面,怀疑有破伤风和产气杆菌感染时,应立即与医院联系,及时诊断和治疗。对大面积创伤和严重创伤者,可口服糖盐水,预防休克发生。

4.防止火灾地震常引起许多"次灾害",火灾是常见的一种。在大火中应尽快脱离火灾现场,脱下燃烧的衣帽,或用湿衣服覆盖身上,或卧地打滚,也可用水直接浇泼灭火。切忌用双手扑打火苗,否则会引起双手烧伤。消毒纱布或清洁布料包扎后送医院进一步处理。

5.同时要预防破伤风和气性坏疽,并且要尽早深埋尸体,注意饮食饮水卫生,防止大灾后的大疫。

网友A:
公共场所如何个人防护

  在群众集聚的公共场所遇到地震时,最忌慌乱,否则将造成秩序混乱,相互压挤而导致人员伤亡,而应有组织地从多路口快速疏散。

  1、如果你正在影剧院、体育馆等处遇到地震时,要沉着冷静,特别是

  当场内断电时,不要乱喊乱叫,更不得乱挤乱拥,应就地蹲下或躲在排椅下,注意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用皮包等物保护头部,等地震过后,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有组织地撤离。

  2、地震时,你正在商场、书店、展览馆等处,应选择结实的柜台、商品(如低矮家具等)或柱子边,以及内墙角处就地蹲下,用手或其它东西护头,避开玻璃门窗和玻璃橱窗,也可在通道中蹲下,等待地震平息,有秩序地撤离出去。

  3、正在上课的学生,要在老师的指挥下迅速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课桌下,绝不能乱跑或跳楼,地震后,有组织地撤离教室,到就近的开阔地带避震。

  4、正在进行比赛的体育场,应立即停止比赛,稳定观众情绪,防止混乱拥挤,有组织有步骤地向体育场外疏散。

  地震时的自救四大常识

  1.大地震时不要急

  破坏性地震从人感觉振动到建筑物被破坏平均只有12秒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你千万不要惊慌,应根据所处环境迅速作出保障安全的抉择。如果住的是平房,那么你可以迅速跑到门外。如果住的是楼房,千万不要跳楼,应立即切断电闸,关掉煤气,暂避到洗手间等跨度小的地方,或是桌子,床铺等下面,震后迅速撤离,以防强余震。

  2.人多先找藏身处

  学校,商店,影剧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如遇到地震,最忌慌乱,应立即躲在课桌,椅子或坚固物品下面,待地震过后再有序地撤离。教师等现场工作人员必须冷静地指挥人们就地避震,决不可带头乱跑。

  3.远离危险区

  如在街道上遇到地震,应用手护住头部,迅速远离楼房,到街心一带。如在郊外遇到地震,要注意远离山崖,陡坡,河岸及高压线等。正在行驶的汽车和火车要立即停车。

  4.被埋要保存体力

  如果震后不幸被废墟埋压,要尽量保持冷静,设法自救。无法脱险时,要保存体力,尽力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条件,耐心等待救援人员

  在地震时的应急防震工作室内应急防震行动

  防地震伤害主要是防震坏建筑物及震落物品的砸伤。如果有临震预报,就可按政府通告行动,离开建筑物。但在多数情况下,地震是突然发生的。在12秒钟之内通过自己的应急行动,要得到最好的防护效果。其办法是:一旦发生地震,如在家里,应立即关闭煤气和电闸,将炉火扑灭。若住在平房,且离门很近,则应冲出门外。如住在楼房,可以躲到结实的床、桌下,或躲进跨度较小的房间,如卫生间或厨房,或设支撑三角形空间(可参考第三课中的室内防护动作)。要注意保护头部,以防异物砸伤;要用口罩捂住嘴和鼻子,身体取低位。注意千万不要跳楼、跳宙,以免摔伤或被玻璃扎伤;不要上阳台,不要去乘电梯,不要下楼梯,不要到处跑,不要随人流拥挤,这些地方容易崩塌垮掉、发生挤压踩伤。特别是对于有感地震,尤其要防止盲目行动,听从指挥,否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图13。2)。所有室内人员在初震过后,都要尽快撤出,在广场、公园等地,以避余震。在地下商场时一定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千万不要慌乱拥挤,应避开人流,防止摔倒;并要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保护自己,用肩和背承受外部压力。随人流行动时,要避免被挤到墙壁或栅栏处;要解开衣领,保持呼吸畅通。也可躲在柜台、框架物中,蹲在内墙角及柱子边,护住头部。

  若在电影院、体育馆等地方,可就地蹲在排椅下,用书包等物保护头部3注意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人防工程防地震的效果极好,已为唐山、包头地震实践所证明。所以只要来得及,就可以进入人防工程或地下室。因为地震对城市建筑物的破坏和核爆炸冲击作用有许多相同之处,防护原理和防护方法也很相似。在行驶的公共电、汽车上时,要抓牢扶手,低头,以免摔倒或碰伤;可降低重心,躲在座位附近,以防发生意外事故。要等车停稳、地震过去之后再下车。司机要关好车窗,不锁车门,车’钥匙应留在车上,并和同车人一起行动。

  如果人员被埋在废墟里,则要设法移动身边可动之物,扩大空间,进行加固,以防余震。这时不要用明火,防止易燃气泄漏爆炸。要捂住口鼻,防止附近有毒气泄漏。然后找机会呼救,等待救援。

  室外人员的应急防震行动

  地震发生时正在室外的人员,应双手交叉放在头上,最好用合适的物件罩在头上、跑到空旷的地方去。注意避开高大的建筑物,特别是有玻璃墙的高建筑物、烟囱、水塔、广告牌、路灯、大吊车、砖瓦堆、水泥预制板墙、油库、危险品仓库、立交桥、过街天桥等。还要注意避开危旧房屋、狭窄的街道等危险之地。此时人员可以进入路旁大楼里,以免砸伤。地震时正在郊外的人员,应迅速离开山边、水边等危险地,以防滑坡、地裂、涨水等突发事件。骑车的下车,开车的停下,人员靠边行走。收听关于震情和行动指南的广播。

  平时的防震应急准备工作当政府有短期预报或临震预报后,人们应立即行动起来开始应急防震准备。主要工作有:

  ①在家里或学校教室内采取安全加固措施。例如加固立柜防止倾倒,固定柜门,防止物品掉下伤人,用透明膜或胶带贴玻璃,防止碎片伤人,将重物低位存放。加固梁柱、屋顶和水泥板墙。保管好危险物品。准备消防灭火器具。这些工作的目的是增加室内安全程度。

  ②和人民防空应急一样,要备好个人应急包和帐篷材料。

  ③按照家庭、学校或单位的应急分工预案,确认工作职责、搞清学校或家庭的安全部位,以便应急躲藏、避难。

  ④学习自救、互救、灭火、抢修、找、抬伤员的技能相知识。确定邻里、单位人员震后集中的位置、制定应急抢救的计划。

  ⑤学习地震之前的预兆知识:如井中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大气中出现异味,飞鸟、家畜惊慌、电线之间有火花、室内有蓝光、荧光灯被点燃等。人人都要知道立即报告的途径。但绝不能预报“地震了!”,也不要相信“有地震”的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