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ZigBee很感兴趣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5-13):
请问同行,ZigBee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用的无线路由器的原理有点类似呀.国内有没有比较好的产品,请帮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有点类似,但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技术。主要优势是网络自愈、自动路由。但是限制也有,比如带宽有限,实时性低等。目前国内的厂商,好像做成Zigbee Mesh功能的不多,稳定可靠性也不是很好,但是价格便宜。如果是小量的系统,价格要求便宜的,或者是做一些教学实验的,国内的顺舟、还有台湾的赫立讯(号称美国的),应该还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是有一定稳定性要求,或者组网相对较大的(好几百点的),都建议先做一些现场测试。无线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国外品牌Maxstream的Zigbee模块,性能应该来说是比较好的(毕竟射频和软件算法上,国内人才有点欠缺,这是事实不是卖国),但是价格要比国内的贵一些。而且我知道国内的厂家还能更具客户特殊需求,现改模块里面的固件,但是Maxstream却不能。不知道这是国内厂商做的更好,还是美国的做的比较严格符合Zigbee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