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控制求救

楼主(2008-05-13):
各位同仁:

有谁知道ABB怎么与远传压力表共同使用实现恒压控制,压力值又怎么设定呢?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A:
压力给定值设定ACS800仅看1102   1106

ACS800除外 1102=外部2,1106=PID输出

然后40组给定参数对应给定通道

至于压力表反馈有效的设置均在40组对应实际值相关参数设置.

有问题可随时电:15900619367

网友B:
要先给出变频器的型号才好,因为不同型号的变频器参数对应略有不同。

网友C:
2楼说得对 先说下具体型号  也可以电话联系13911783732

网友D:
          简单。就拿的ABB ACS800 来说。  设定压力值,可以通过外部给定,或者是内部盘给定。

 如果是外部给定的话,先选择1103---2(选AI1为外部设定输入),1104、1105设定最大最小。如果是内部盘给定的1103--KEYPAD,1104、1105最大最小。(一般0-10V   压力传感器标准反馈电压)

     外部给定的话,还要安装一5W可变电阻器,5K左右。参看说明书 连接变频器 3、4、5端子(3输入+,4输入-,5--10V电压输出。)通过,等比例设置压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