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TO :反应堆

楼主(2008-05-13):
反应堆:

          我有点问题想请教,好久以前我听你解释过LG120S的通讯口的定义和作用,,现在又忘了,烦请在说说? 我的依稀记得编程口可以下载和做什么其他用,还有旁边的是通讯1? 0? , 可以自定义第三方通讯?LG的我确实用得不多每次都是要用了才看看.或者有什么值得推荐的资料关于通讯方面的,(编程还是不用).   TZH19@163.COM

       3Q

楼主:
没人坐沙发,自己来,等待ing...

网友A:
首先我告诉楼主,反应堆早以离开LG公司啦!!!

《我的依稀记得编程口可以下载和做什么其他用,还有旁边的是通讯1? 0?》旁边的是485通信口。

网友B:
其他牌子的也有,例如就和三菱的485BD模块,西门子的双通道PLC的通讯口一样,都是可以走自由口定义的.一般都是走的485,传送距离500M(理论),我个人曾经走过200-300米不用加中继的,不过在通讯的时候要考虑到速率的问题,如果波特率比较的低,而且带的从站比较的多的话,就不好走这个协议了.可以考虑用多个PLC,这个最多可以挂31个站,连本体一共32个,目前我们做的挂过6-8台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