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之间的以太网通信

楼主(2008-05-13):
我用cp443-1对两个400进行以太网通信,我使用了FC50,FC60进行发送和接受,我在组态中组态个2个ISO TRANSPORT CONNECTION.现在我能从一号400发送数据到2号400,但不能从2号400发送数据到1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向各位高手请教了

楼主:
我用cp443-1对两个400进行以太网通信,我使用了FC50,FC60进行发送和接受,我在组态中组态个2个ISO TRANSPORT CONNECTION.现在我能从一号400发送数据到2号400,但不能从2号400发送数据到1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朋友你的ID号应该一个是1,另一个是2,QQ:610927881

网友A:
点击1,当1“是”时2“否”。点击2 ,当2“是”时1“否”。我刚做完三个项目,都是两个CPU数据交换。

网友A:
点击2 ,当2“是”时1“否”,点击1,当1“是”时2“否”。。我刚做完三个项目,都是两个CPU数据交换。 哈哈这下明白了吗?

网友B:
你可以查看上面这项的设置,如果两个CPU的以太网双方通信,你须在两个CPU中分别调用FC5 FC6 (可能你的项目中功能块的名字已更改为FC50 FC60).

楼主:
我在组态链接时,组态两个连接都是在一个cpu中做的链接,可能就错在在这里,应该在不同的cpu种组态链接

楼主:
ISO TRANSPORT CONNECTION和ISO-ON-TCPCONNECTION有什么区别吗,我用ISO TRANSPORT CONNECTION这种链接能实现通信吗

网友C:
如果在同一个项目里,当在一个CPU里组态连接后自动会在另一个CPU里建立相应连接;如果在不同的项目里则得分别手动建立了。

建立连接后软件也需要分别在2各CPU里调用发送接收程序

网友D:
注意必须下装系统数据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