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 ME中 如何做画面显示多个重复设备

楼主(2008-05-13):
同样的几个电机控制画面,能否用一个画面代替,通过某种参数调用实现?请教如何设置

网友A:
请使用标签占位符。一个画面可用于多个电机的控制,状态显示。

http://www.abplc.com  提供解答。

网友B(2008-11-03):
请使用标签占位符。一个画面可用于多个电机的控制,状态显示.

如果不行,可以联系我。QQ:252697678

http://www.haizhibo.net

 西门子可编程控制器
 Omron plc
 Abplc
 Omron触摸屏
 Eview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