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湿度传感器

楼主(2008-05-13):
我需要测量皮带上物料的湿度 应该选型什么样的湿度计啊 !!!希望能提供  具体的型号

网友A(2008-06-18):
测量固体物料的湿度是要用称重的方法了计算湿度的。方法第一步:取固体物料在实验室天平上称重,第二步:把固体物料放在电炉烘干再称重,第三步:把2次的重量相减就是含水量。

 ;

 ;

我公司有测量空间的温湿度仪表,用干湿球来测量的。
干湿球湿度计的特点:
使用Pt100传感器作为温湿度测量探头使用寿命较长,专用于高温高湿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和控制,能够适应恶劣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

网友B:
上面这位,不要误人子弟了。搞清楚现场了吗?货物散装吗?在线测还是离线测?用你表测环境还有可能,测物料找死吧。搞销售就是不懂,起码也要有良心。

网友C:
呵呵,呵呵,良心,良心

现在不讲良心,讲效益

网友A:
测量皮带上物料的湿度?皮带是在移动的要连续测量湿度不知那位专家有推荐?物料的湿度(含水量)采用离线测量,称重法:煤、稻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