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大家在选仪表时更注意什么?(质量、价格、售后服务)

楼主(2008-05-13):
发现很多公司比较注重价格,质量能用上一两年就行了,不知道大家在选型时更注重什么?大家谈一谈感受。

网友A:
应该是性价比

网友B:
质量与价格是相互关联的,售后服务是关键,吧技术服务提到了一个新位置。

网友C:
价格和质量度很看中ya

网友D:
根据仪器仪表使用在什么场合选择档次。在同档次选价格低的(首先要确保质量),售后服务和技术服务也要考虑。

网友E:
这个选择对于你产品的同一性是比较重要的,首先确定 你所做的设备 是不是需要这个仪表质量好 再有衡量你的整套设备是不是有必要用好的仪表举个例子,你做个普通的包装机械 上边所有传感器都用好的 结果用了没多久客户还是打电话过来了 说你的传感器是好的但你的机械部分总是坏。。。。当然这样做的商人是傻X ,但还有比较合格的商 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对于重要的东西我就用好东西,而不重要的仪表类我反倒倾向于用便宜的再有能用个1,2年就坏的这样再公司荣誉不受损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赚笔维护费用 节省成本 而且 还有 后续维护费用 你说 何乐而不为呢 ? 再有就有些比较缺德的商人了属于投机商 为了 自己产品能卖个好价格 强调自己产品的高贵 不管自己产品什么质量一些做再外面的东西都用知名品牌 这种外强中干的产品 用起来还是很不放心的要不就不出问题 出了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如果你是销售 你要抓住客户的这一心理 因为 没有一个客户的想法是无懈可击的 只要 针对利弊逐一击破 就行了

网友F:
你说的都要考虑 缺一个也不行 我还是看好 1楼 的观点 性价比 要高 !!

网友G:
质量好了再考虑价格是必然的,你不可能保证东西正好过保质期才坏,最好能选择好点的,如果场合和投资限制最好选择售后好的。

楼主:
但是,如果你是业主肯定希望质量好,但是如果是工程公司要考虑省钱,必定会追求价格。只有业主和工程公司找到共同点才能决定。或者是业主指定品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