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PLSY和PLSR在应用上的区别

楼主(2008-05-13):
请问PLSY和PLSR在应用上低速和高速界限,谢谢!

楼主:
就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吧! 谢过!

楼主:
斑竹指点小弟一下   谢谢

楼主:
路过的大哥,就指点一下吧  小弟谢过

网友A:
手册上面有对应PLC的最高输出脉冲。低速应该为0,可以试一下。

网友B:
可以查一下手册,PLSY是直接输出脉冲,没有加减速.而PLSR是带有加减速的,只要设定加减时间,可以解决一下步进电机的失步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可是没看到关于高低速的界限速度

网友C:
你是使用的晶体管的PLC吧?什么系列的?

网友D:
一个带加减速,一个不带;

楼主:
SC系列的

网友E(2008-06-14):
plsy是脉冲输出指令,最高输出频率与PLC型号相关.FX2N: 2-20,000.FX1S和FX1N分16位和32位.16位的是1-32767. 32位是1-100,000SC系列的我也不知道,呵呵

网友E:
PLSR最高频率是10-20,000频率必须是10的倍数

网友D:
SC系列是哪个品牌的?我以为是三菱的;

楼主:
是台达的

网友F:
PLSY是直接输出脉冲,没有加减速.PLSR是带有加减速的

网友E:
不用了,我自己就是个菜鸟类,以后有问题还需要大家帮帮忙呢

网友G(2017-08-23):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面有对应PLC的最高输出脉冲。低速应该为0,可以...

网友H:
直接输出与加减速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