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機

楼主(2008-05-13):
请问有谁知道威纶支持的打印机有那些型号阿?

网友A:
我有技术资料,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详细解答吧

网友B:
威纶MT8000系列支持EPSON,HP的USB口打印机,还支持SP的微型打印机。具体型号可以咨询威纶技术支持

网友C:
请把具体的市面上能买到的型号列出来.支持的型号确实太少了..

网友D(2008-06-13):
强烈要求版本重视此问题!!!!  用户对打印机的选购很迷糊.

网友E:
EPSON ESC/P2系列

Impact Printers:
LQ-300, LQ-300+, LQ-300K+ (RS232)
LQ-300+II (RS232, USB)

Inkjet Printer:
Stylus Photo 750 (USB)

Laser Printer: (USB)
EPL-5800

HP PCL系列(USB串口)
USB port, HP PCL level 3 protocol.
Laser Printer(全部)

Inkjet Printer:
HP DeskJet 920C, 930C, D2360

SP-M, D, E, F
EPSON ESC protocol 9-pin printer.

RS232 串口
SIUPOhttp://www.siupo.com

SP-M, D, E, F series
SP-E1610SK (paper width: 45mm)
SP-E400-4S (paper width: 57.5mm)

SP-MDEF
Recommended SP printer type for customers outside China

网友F:
MT8000 打印功能支持 EPSON ESC/P2, HP PCL AND SP Printer等打印机指令。

EPSON ESC/P2

针式打印机:
LQ-300, LQ-300+, LQ-300K+ (RS232)
LQ-300+II (RS232, USB)

喷墨打印机:
Stylus Photo 750 (USB)

激光打印机: (USB)
EPL-5800

HP PCL Series
USB 接口, HP PCL level 3 协议。
喷墨打印机:
HP DeskJet 920C, 930C, 9300, D2368, D3938, D2128,D2188,D2468
激光打印机:
HP LaserJet 5L, 6L
HP LaserJet 2200D

SP-M, D, E, F
EPSON ESC protocol 9-pin printer.

RS232 port
北京迅普
http://www.siupo.com
SP-M, D, E, F series
SP-E1610SK (paper width: 45mm)
SP-E400-4S (paper width: 57.5mm)
以上都是我们测试过的,可以连接的打印机。如果大家还有测试过其他型号,请一并贴上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