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伺服中自动调谐的问题

楼主(2008-05-13):
请教各位大侠个问题,关于交流伺服中自动调谐。

1.在线转动惯量辨识和参数自动调谐功能在哪些场合应用?

2.自动调谐功能是否对伺服电机运行有要求呢?比如:是否给定加减速才能辨识出转动惯量?匀速运动能进行辨识么?

跪求大家帮忙啊!多谢啦!

网友A:
1、用于负载惯量不明的场合,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或者是第一次简单粗调的场合

2、根据中学物理老师的说法,运速只能辩识阻力,不可能知道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