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青搅拌站自动配料系统的设计

楼主(2008-05-13):
先开烘干滚筒、热提、振动筛、引风机、鼓风机,再同时点火和开油泵,并以小火预热滚筒3~5min,然后冷料级配机开始上料,慢慢加大油门升温,待料温升至设定温度后,启动自动控温,使温度控制在设定值±5℃以内;观察热料仓料位,待热料达到一定料位后,启动自动键开始拌料,各种料的进料、称量及下料和拌和都是自动进行,管理计算机可以设定和显示各种料的重量和配比、粒料温度,控制生产过程及故障报警,并与打印机配合随时打印生产过程参数。

请问这个过程怎么用PLC编写程序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比较大了,估计没人告诉,没有一段时间弄不成

网友B:
比较简单的东西

网友C(2008-07-02):
提供PLC编程、上位机组态、控制系统设计成套、技术改造和技术服务
电话:13796182151 / 13936625219
E-mail: hrkcl@263.net
网址:www.hrkcl.com
QQ:1006774663

网友D:
熟悉工艺 就好做。 。 不过这个工程程序两可不小。

网友E:
我做过稳定土的,可以编程技术服务13864670880

网友E:
组台系统监控和参数输入,可编程系统,数据采集,配料控制

网友E:
 纠正:组态系统,计算机组态监控系统,

网友F:
提供PLC编程、上位机组态、控制系统设计成套、技术改造和技术服务
电话:13690309571
E-mail: 77919772@QQ.com

QQ:7791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