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参数

楼主(2008-05-13):
我有两台步进电机不知道参数是什么?型号是EM-45 42SIM-24DCNB  10N0V88TA和EM-44  42SHM-32B5A  8K-04请问工作电压,电流,功率是多少?步进角多少?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08-06-16):
我从EPSON打印机上拆了两个步进电机,型号是EM_45   42SIM-24DCNB    24NOV92MB  和 EM44   08130    STH-39D242

和楼主的步进电机大同小异,请高手帮忙?

另外,那些型号命名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比如NB是否为单极性的意思?

网友B:
EM-45 系列 42SIM-24DCNB 10N0V88TA工作电压是直流24V  42MM为机身长

EM-44 系列 42SHM-32B5A 8K-04,工作电压是32V  电流是5A      42MM为机身长

其他的就不清楚拉

网友C(2009-08-15):
没那么夸张吧,那么小的电机竟然功率大到200瓦。。。。。。。。。。。。。。

网友D(2010-08-10):
  我从打旧打印机上折下三个步时电机型号:1、EM-44  22802  STH-39D208  2、SM55-4803-C Lot No. 3H-10 3、SM4O-4801  LOT NO.3G-18

请问这些型号命名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日本步进电机的型号表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