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C800变频器能否共直流母线连接

楼主(2008-05-13):
想问一下使用变频器控制设备控制卧螺离心机,这里面有两台电机,一台为30KW,另一台为7.5KW。

选用了型号为:ASC800-01-0040-3+P901的变频器控制30KW的电机

选用了型号为:ASC800-01-0011-3+P901的变频器控制7.5KW的电机

现在由于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小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由于当初没有考虑到这点,因此现在小变频总是报直流母线过压故障

听说只要大变频器和小变频器共直流母线就能解决问题了,并且这样还节能,但我不知道ASC800变频器是否有此功能?

现有的两台变频器能否做到匹配。

谢谢!

网友A:
可以。

把两台变频器的UDC+和UDC-并接,并配接相应的快熔。留下邮箱地址,我发一个文档给你。

网友B:
可以我在公司里搞过.

网友C:
可以的啊我们公司就用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

把两台变频器的UDC+和UDC-并接,并配接相应的快熔。留下邮箱地址,我发一个文档给你。

快熔是要加的,且保证两变频上电顺序一直

网友E:
想了解一下`````忘指点......

2楼大哥````发一个给我```

wadcym@163.com.

``

网友F:
可以,ABBACS800M就是针对多传动设计的,他们公用一个直流母排,分几个逆变器

网友G:
想了解一下,谢谢!

J157039721@126.COM

楼主(2008-06-12):
对:oicu2002 关于

可以。

把两台变频器的UDC+和UDC-并接,并配接相应的快熔。留下邮箱地址,我发一个文档给你。

内容的回复:

谢谢啊,我邮箱是llydlmu@126.com

楼主:
我目前直接将两台变频器的UDC+和UDC-并接了,没有配接相应的快熔,运行也能正常,但不知道这在电机长时间运行后,对变频器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