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绕张力控制 - 伺服?变频?

楼主(2008-05-13):
毋庸置疑肯定是伺服的性能高,当然造价也高。

哪位专家有更量化一点的经验数据:到底变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就够了,而什么样的规格非伺服不可?

网友A:
学习下。

有些高档的变频器(比如lenze)内置卷绕(卷径计算、PID等)相关功能,性能远比普通变频器要好。

量化实在很难说。

楼主:
内置卷绕功能的变频器现在已经很多了,包括国产的。我关心的是和伺服卷绕的量化性能差别。

网友B:
其实:卷绕是个出力的活,比较适合变频器来做,而且性价比也好!但是如果对张力有特别的要求的话,或者张力的变化非常快而剧烈的话,变频响应可能跟不上伺服的响应。经验值:伺服的速度精度和转矩精度应该可以达到变频的5-10倍,但是结合应用的一些条件综合性能有5倍就不错了吧!再搞大概钱就是问题了吧!~

网友C:
视实际的控制对象而决定用伺服或者变频。

网友D:
小白说的很对!   变频与伺服的量化性能比不好说,不同品牌变频与不同伺服比  又有不同呀!

楼主:
最近从某家欧洲公司的资料里看到一些数据。从绝对的张力控制精度来说,他也没有给出数据,只是说伺服比变频好,但有一个数据给出了差别:卷径比,变频是1:5, 直流电机和伺服都是1:10.

网友E:
变频是1:5, 直流电机和伺服都是1:10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变频在1:5 以上我也用过。

伺服比变频好在低频工作的能力和速度精度上,还有响应快的多。

再还有就是价格了,小功率的伺服和高档的变频价格相差无几,但大功率的变频还是有价格优势。

楼主:
我觉得这些数据都因该不是绝对的,只是有个大概概念。

本人只搞技术,所以对变频的价格不是很清楚,但感觉和7楼不太一样啊 -  我总觉得小功率的伺服比变频贵比较多,但大功率的反倒差不多。因为大功率的伺服,由于电机已经是异步的了,所以驱动器也就是一个闭环矢量变频而已。

网友F:
觉得伺服控制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我是多轴控制(全部是伺服),功率<1.3KW的,速度:0.8m/s

仅供参考.

网友G(2010-01-26):
引用 网友B:

其实:卷绕是个出力的活,比较适合变频器来做,而且性价比也好!但是如果对张力有特别的要求的话,或者张力的变化非常快而剧烈的话,变频响应可能跟不上伺服的响应。经验值:伺服的速度精度和转矩精度应该可以达到变频的5-10倍,但是结合应用的一些条件综合性能有5倍就不错了吧!再搞大概钱就是问题了吧!~

同意楼上观点,本人有过实际案例,用lenze 93ev收卷,卷经比在1:7左右,性能很好,线速在280米左右,同比安川G7用plc控制达不到那么高的的精度和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