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测量

楼主(2008-05-13):
现场用来测量蒸汽、煤气、氮气、氧气、压缩空气的流量计最好用的有啥?

网友A:
热质式质量流量计。henduode

网友B:
VCONE的长处是处理特殊工况,不是什么情况都是最佳选择的。热式也是选择。其实没有最好这种说法,不同工况不同情况。压力、温度、含量、杂质、流速、直管段满足程度、精度要求等等。

网友C:
煤气用插入式或V锥,其他用孔板

网友D:
用V锥流量计

一、概述
V锥式流量计是近年来我公司推出的一种新颖的高精度差压式流量仪表。它是利用V形锥体在测量管道中心节流,与传统的差压流量仪表不同,把从管道中心孔突变节流,改为沿管壁环状节流。从而改变了流体布局,起到了对流场的整流均能作用,形成了差压式流量测量所需要的较为理想的流场条件,从本质上保证了流速—差压转换的稳定、准确,从而提高了仪表的精度和可靠性。它集中了各种差压式流量仪表的诸多优点,是孔板流量计理想的替代产品,因此,它可以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热网等领域,对液体、气体、蒸汽等广谱介质的测量,将在未来的流量仪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
二、原理
V锥式流量计是一种差压流量仪表。它是通过在密闭管道中心线悬挂一个特制的流线型锥体来进行中央节流,用管道上游和锥体尾部测量的差压值计算管道中的流量。其原理是基于封闭管道中的流量。其原理是基于封闭管道中能量相互转换的伯努利定律,也就是说对于稳定的流体,管道中流体的流速与差压的平方根成正比,当流体通过锥体节流区时,流速会加快,锥体下游尾部的压力降低,产生了差压。利用流体的连续性方程和伯努利方程,即可推导出被,锥体下游尾部的压力降低,产生了差压。利用流体的连续性方程和伯努利方程,即可推导出被测流量与输出差压值的数学关系式。连续性方程是能量守恒定律应用于运动定律流体的一种数字表达式。
三、特点
1、 测量精度高,重复性好
传统的差压式流量计常伴有“信号跳跃”现象,而JGV型锥式流量计的特殊设计使锥体下游产生的是高频低幅并成对称分布的小旋涡,信号波动非常低,保证了锥体下游低压区的稳定,使得传感器测量精度优于±;0.5%,重复性为±;0.1%。
2、 重塑流速曲线,“整流匀化”
锥形流量计的几何结构与其它流量计完全不同,固定在管道中心的V型锥体,迫使管道中心部分流体环绕着V型锥体流过,中心处流速变慢,管壁附近流速逐渐加快,实现了流速“匀化”,保证了较高的测量精度。
3、 对管路直管段要求低
根据差压式流量计依据伯努利定律,要求被测量的流体必须是理想的流动状态。而在实际管道流量测量应用中,管路布置上有阀门、弯头、泵、三通、缩节等环节,影响理想流体状态,故对于其它形式的流量计均要求安装较长的前后直管段。V型锥式流量计采用独特的结构设计,重塑流速曲线,将流速不规则的流体直接整流成较理想流体,故对流量计安装前后可不必过多考虑直管段要求。
4、 较强的自清洁功能
同于采用在管道中心利用V型锥体作节流无件的自吹扫式特殊结构设计,在流体通过锥体时会加大速度,不断冲刷正压取压孔、锥体外壁和锥体附近管壁,而低压取压孔则被一小段不流动流体隔离,因而杂物进不去,故对象焦炉煤气、焦油、矿物油、高炉煤气等介质长期使用无滞留区、不易堵、不挂污,实现自清洁功能。
5、 量程比宽、压损低
V锥式流量计在正常工况下量程比为10:1,选择合适的参数可以做到30:1。流线型的锥型节流体使得在同样的直径比值下,永久压力损失约为孔板1/3~1/10,接近文丘里管流量计的压损,可大大降低运行能耗。
6、 长期使用稳定性好
鉴于V锥式流量计流线型锥体的独特设计,具有“流线体边界效应”,流体离开了节流面,不会磨损节流缘,故其直径比值可保持长期不变。V锥流量传感器无可动部件,因此无需重复标定,具有长期使用稳定性好的特点。
7、 适应性强、应用范围广
V锥式流量计可高温、高压介质,因工作温度、压力取决于管道和法兰的材质及等级,其高温可达700℃,压力可达32MPa。由于特殊的节流构造,V锥式流量计可测气液两相介质(如湿气)、多相水流、振动水流、抗干扰介质及各种混合气体等。

济南恒安特仪表

张洋

网友E:
其实最好是用平衡流量计,具体特点参照如下:

A+K平衡流量计的特点:
测量精度是标准孔板的5~10倍
流动噪声是标准孔板的1/15
永久压力损失是标准孔板的1/3
压力恢复比标准孔板快2倍
最小直管段可以小于0.5D

一、线性度高、重复性好
平衡流量传感器具有对称多孔结构特点,能对流场进行平衡,降低了涡流、振动和信号噪声,流场稳定性大大提高,使线性度比孔板提升了5~10倍,重复性提高了54%,为0.15%,从其综合性能来看,平衡流量计属于高档流量计行列。
5:1量程比时,线性度可达±0.3%;
7:1量程比时,线性度可达±0.5%;
10:1量程比时,线性度可达±1.0%

二、直管段要求低
平衡流量传感器由于流场稳定,且压力恢复比孔板快两倍,大大所短了对直管段的要求其前后直管段一般为前3D后1D,最小可以小于0.5D,从而省去大量直管段,尤其是特殊昂贵的材料的管道。

三、减少永久压力损失
多孔对称的平衡设计,减少了紊流剪切力和涡流的形成,降低了动能的损失,在同样的测量工况下,与孔板相比减少了2.5倍的永久压力损失,从而节省了相当大的运行能量成本,是一种节能型仪表,值得大量推广。

四、耐脏污不易堵
多孔对称的平衡设计,减少了紊流剪切力和涡流的形成,从而大大降低了滞留死区的形成,保证脏污介质顺利通过多个孔,减小了流体孔被堵塞的机会。

五、可直接替换孔板
其与孔板具有相同的使用方法和外形,因此可以直接进行替换,不需要任何配管的变化和相关仪表的更改,很适合全厂能源计量EMS改造中将孔板改为平衡流量计。

六、流量测量范围宽
根据试验结果,我们了解到:平衡流量计的性能,使其流速可以从最小到音速;其最小雷诺数可低于200,最大雷诺数大于107;β值可选0.25~0.90。

七、长期稳定性好
由于其紊流剪切力的明显减小,大幅度降低了介质与节流件直接的摩擦,其β值长期保持不变,整个仪表无可动部件,因此可以长期保持稳定性。

八、可测高温高压介质
与孔板等节流装置一样,工作温度压力取决于管道和法兰的材质和等级,工作温度可达850℃,工作压力可达42MPa。

九、可测复杂工况介质
由于其特殊的结构设计,使其具有特殊的性能,它可以进行气液两相、泥浆,甚至固体颗粒测量。A+K平衡流量可以测双向流。

公司名称:南京唯莫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25-85638363

地址:南京市中央北路168号1幢302室 210028

E:waymo@126.com

网友F:
用热式,或者孔板式都可以

比较稳定的

网友G(2008-06-16):
最具工况环境及我们对计量仪表精度要求,可以接受的价位的不同,具体情况然后再选型比较科学QQ962635168欢迎咨询!

网友H:
怎么全是做广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