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密码表

楼主(2008-05-13):
最近在学习HITCH的ADP软件,不知道密码表如何设置,我用了功能键中的密码表功能,可是下面的工作不知道如何进行?在接线离线模式的时候,密码表的功能也不会用。

网友A:
设置密码表,主要的目的还是权限,进入某些界面需要某个级别.

例:在编写翻页按钮界面时可以设置权限,

密码表中可以设置LV0-LV8 的级别.每个级别都有自己密码.

如果不够级别就会弹出界面需要你输入当前级别的密码>正确后才能进入.

/////////////////////////////

离线模拟时: 在进入密码表之前不要有设置级别的按钮.你首先要进入密码表进行级别密码设置.

在退回有级别界面时,输入的密码才有效.

在HMI中的超级密码:应用>设定工作参数>密码>设计者的超级密码

可以在你没有设置密码时也可进入有级别界面.

//////////////////////////////

在实际使用中,客户密码忘了是很有可能的.因此,需要做一些隐藏按钮.进入密码表对它进行编写.

/////////////////////

时间有限.吃饭去了.

退回某个界面直接 将级别降为最低.

网友B(2008-06-14):
请问密码表是在功能按钮里设置?

网友C(2008-09-12):
在密码表中设置密码时,密码长度一定要是8位,否则就会输入不进去。

网友C:
在功能键中选择‘密码表’,运行或模拟时点击此键就可以进入密码表设置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