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 300的问题

楼主(2008-05-13):
OPN "NutzDB" //Nutzdatenbaustein
CALL "STD_DRV_STATUS"
NUDB:=W#16#6506
STW :=MW22
ZSW :=MW24
KFEH:=M28.0
BUSY:=M28.1
OFEH:=M28.2
MFEH:=M28.3
STAT:="DB_HX_ PARA".d_130

请高手指点一下,OPN在这里是什么作用。它打开的DB NutzDB 对调用的FC   STD_DRV_STATUS 。起了什么作用。

网友A: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背景数据块,  STD_DRV_STATUS 应为FB块.

网友B:
资料不全!

没有办法分析。。

网友C:
是背景数据块,FC是不需要背景数据块的,FB要用背景数据块,存储临时数据用的

网友D:
哈哈,有点无厘头。

但OPN是打开DB块,在接下来的程序里可以直接读写该DB,而不需要加上DB块号。

至于在你上传的程序段里看不出来他又啥子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