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350报警!!!

楼主(2008-05-13):
ABB AC350报警F0018,查看说明书是报变频器内部故障,热敏电阻开路或短路,可拆开看一下没有热敏电阻,不知是我没看到还是我不认识,有没有碰到这方面兄弟能否说一下,有没有设置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多大功率的?用的什么型号模块?

有的热敏电阻是在模块的内部。

楼主:
TO:天高云淡^

具体型号是:AC350-01E-09A8-2的,2.2KW的,模块是分开的,跟三极管封装一样的,刚开始是坏了一个IGBT。换了一个上去就报F0018,

网友A:
你把三个都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