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的正反转设置不能保存呢?

楼主(2008-05-13):
我设好P705=1 P706=2后再快速调试,完了3900=1后,P705P706的设置不能保存呢,哪位教下我设置的顺序啊,真心谢谢,急

网友A:
给您个链接吧:

P0003=2 显示所有参数
P0010=1 修改电机参数
P0304=420 电动机额定电压
P0305=2.0 电动机额定电流
P0307=0.75 电动机额定功率
P0310=50 电动机输入电压额定频率
P0311=1390 电动机转速
P0010=0 准备运行
P0701=17 固定频率设定值(直接选择+ON命令)
P0702=17 固定频率设定值(直接选择+ON命令)
P0703=1 ON/OFF1(接通正转/停止命令1)
P0704=2 ON reserves/off1(接通反转/停止命令1)
P1001=10Hz 慢速
P1002=40Hz 快速
P1080=0 最小输出频率
P1082=50 最大输出频率
P1120=1 加速时间
P1121=1 减速时间
P1300=0 变频器的控制方向,线性特性的V/F控制
P1000=23 固定频率 +模拟
P0700=2 (由端子输入、数字输入)
P1233=1 直流制动的持续时间

楼主:
参数我能找得到,但设置好P701P702后是怎样保存的呢?用P3099=2吗?

楼主:
我设置的P1210用P3900=2能保存下来,但P701等不知怎样保存下来,一断电又是恢复默认设置了

楼主:
用P3900=3能保存下来但是不能运行啦

楼主:
是先设P702等还是先快速调试呢,关键的几个参数说下操作顺序啊?

P0003=3,P0004=0,P0702=2,

P0003=1,P0004=0,P0010=1,。。。。。,P3900=2

这样对吗,为什么P702不能保存呢?

楼主:
真晕,没人说下呢,我试出来了,要先快速调试,完了再设P701等 的

网友B:
先将P0010=1,再按控制要求设定参数,完成后,将P0010改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