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的初级问题

楼主(2008-05-13):
单相电能表火线、零线接错会影响正常使用吗

网友A:
可以的呀,一般是一进二出,三四是通的!不会影响正常使用的!

网友B:
曾经这样接过,电表一样转的.

网友C:
1.3进...2.4出.....

网友D:
"单相电能表火线、零线接错会影响正常使用吗"

虽然 不会影响正常使用,但在平时我们应养成良好的习惯,按标准接线.

网友E:
这是最基本的原理来的,

网友F:
呵呵,有原理图的拉..

网友G:
是问题吗?这是最基本的原理.应养成良好的习惯,按标准接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单相电能表火线、零线接错会影响正常使用吗"

虽然 不会影响正常使用,但在平时我们应养成良好的习惯,按标准接线.

  不这么接要罚钱  电力部门

网友I:
最好是按照标准来

网友J:
最好是按照标准来 .

网友K:
还是按标准来,出问题了就不好说了

 1.3进  2.4出

网友L:
按标准接线. 养成良好的习惯

网友M:
大多是1.3进 2.4出,但有少数的有点特殊,注意看都有说明书的

.

网友N:
1.3进……2.4出

网友O:
大多是1.3进 2.4出,但有少数的有点特殊,注意看都有说明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