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人做过基于网络的故障诊断程序。

楼主(2008-05-13):
我现在想做一个基于internet网络的故障诊断程序,用户在远端通过IE打开程序,进行故障诊断的操作。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该用什么软件编程,请各位兄台指点指点。

网友A:
工控软件能实现故障诊断操作

再加一个WEB发布,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网友B:
现在很多客户要求软件要有连网功能.看来你只懂得PLC与上位机的通信,网络编程不太懂.

要实现这个功能,要用到IIS,ASP等,建议看一下网页编程的书.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QQ:88041438

网友C:
容易做一点的,做C/S结构的控件,然后做成WEB发布,IE客户端需要下载控件,可以用VC或者C#

我觉得要远端打开程序还是远程控制软件来得痛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