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22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08-05-13):
S7-300带SM322输出模块,1L+和M间的电压为24VDC。

但是当某点有输出时,指示灯亮,但是,量得该点和M(即0V)的电压为5VDC左右。相邻的输出点有输出时和0V的电压为24V,正常。

是什么原因导致输出只有5V呢?

会不会是用了脉冲输出的缘故?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能造成这种现象?注:排除硬件问题,因为有时候该点的输出是24VDC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您的前连接器上端子跳线没有错误,该点所对应的PLC指示灯亮,外部的24V电源正常的话,及有可能是U型槽松动,或您的DO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