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计算一次侧电流

楼主(2008-05-13):
各位老大:请给一个三相和单相电焊机计算一次侧电流的公式,先谢各位了.

楼主:
此帖悬赏50分,。悬赏之下,必有勤人,请各位帮忙。

楼主:
嘿嘿,没办法。都是些懒汉。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请那位知道的给个公式.

网友B:
1.单相电焊机In=S/Un; 2.三相电焊机In=S/(1.732*Un);

式中:In--额定电流(A); S--额定容量(KVA); Un--额定电压(KV).

网友C:
是不是频率不变,除电压.

网友D:
呵呵,偶说一下看法:电焊机电流计算时,应先将额定容量换算到负载持续率为100%时的有功功率,再计算额定电流。

                               P=Se*COSφ*根号(负荷持续率);

                               式中Sn为电焊机铭牌上的额定视在功率,cosψN对应SN时的额定功率因数。

个人观点,大家讨论。

楼主:
嘿嘿,就没高人出来指教一下么?

楼主:
就没高人出来指教一下么?

网友E:
用计算的方法不准确,负荷情况不一样,电流肯定也是忽大忽小的.要计算的话用单位时间消耗的电功率来计算平均值.

网友E:
如果只是计算额定电流的话可以测量出一次侧电阻和电抗,用I=U/Z计算.其中Z=SQRT(R*R+XL*XL)

楼主:
谢谢楼上,但感觉搞复杂了,这个法子楼上实践过吗?

网友F(2009-08-31):
1.380V电焊机 I=1000S/U=1000S/380=2.63S
220V电焊机 I=1000s/U=1000S/220=4.55S
可总结为:三百八的电焊机,二点六倍千伏安
二百二的电焊机,四点五倍千伏安

2.电焊机通常分为电弧焊和电阻焊两大类, 其中电阻焊( 对焊、点焊、缝焊等)接用的时间更短些。上面说过,对它们配线可以小一些,具体作法是:

先将容量改变( 降低), 可按“孤焊八折, 阻焊半”的口诀进行。即电弧焊机类将容量打八折,电阻焊机类打对折(乘0.5),然后再按这改变了的容量进行配电。

【例1】32 千伏安交流弧焊机,按“孤焊八折”,则32 × 0.8=25.6,即配电时容量可改为26千伏安。当接用380伏单相时,可按26 × 2.5=65 安配电。

【例2】50 千伏安点焊机,按“阻焊半”,则5O × 0.5 = 25,即可按25 千伏安配电。当为380 伏单相时,按25 × 2

网友G:
楼上诸位,虽然本帖已结帖,我来说句闲话:电焊机没有说多大功率的,也没有说多少千瓦的,都是按照最大二次电流来区分大小,比如:100A,200A,315A,400A等等。应该按照二次电流为已知依据来计算一次侧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上诸位,虽然本帖已结帖,我来说句闲话:电焊机没有说多大功率的,也没有说多少千瓦的,都是按照最大二次电流来区分大小,比如:100A,200A,315A,400A等等。应该按照二次电流为已知依据来计算一次侧电流!!!

一般不用计算的,电焊机的一二次额定电流都标在铭牌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