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请指教

楼主(2008-05-14):
我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在使用过程中电机损坏会导致变频器故障,但不能判断具体是哪台电机损坏

问是否有办法判断?

网友A:
电机损坏一般都是绝缘坏,一般靠万用表,兆欧表(摇表)就能判断电机是否损坏。(只针对你这的回答)

网友B(2009-04-28):
方法就是在变频器的DO为ON时,判断电机是否仍在转。

网友B:
在电机轴上或连轴器上焊一个凸角,再加一个光电传感器即可判断电机是否在转。

网友C:
不好判断。

网友D:
楼主是不是一个变频器带很多台电机,我遇到过最多一个变频器带40台180W电机。电机通过接触器可以直接投入退出运行,变频器就相当于一个变频电源

楼主这种情况不好判断,如果加PLC控制倒是可以,否则只有人为去检查

网友E:
可以在每个电机的输入电源加上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在面板接上显示灯就很直观了。

网友E:
在每个电机加接触器和热继电器,面板上接上显示就很直观了

网友F:
电机前端没有加过载保护,短路保护之类的断路器吗?

装上一个过载保护的,可以判断很多故障出来。建议用带有过载保护的断路器。

网友G:
是不是考虑设计每个电机的运行指示灯,这样就比较明了

网友H:
八楼说的对,按他说的做。

网友I:
我以前的公司是一个变频器带42个250w的电机,分了6个接触器,6个带过载保护的TE的小型断路器,然后每个电机一个热继电器,一开始日本鬼子用的是双金属片的热继,后来让我全部换的电子的热继了,每个热继都有指示的发光二极管,柜门一打开,哪个电机的问题一目了然。测其实也简单,一个兆欧表加一个万用表就可以测了,如果是冷冻用的风机电机要先看看有没有风叶被冰冻住的。

网友J:
最好是判断一下,先是闻一下哪台电机有焦糊味,再就是拿万用表量一下接地,不要再没断开与变频器接线的情况下用绝缘摇表去摇,都知道变频器是不能反接的

网友K:
知道 电机坏了依次查电机就行呗

网友L:
只有一个一个监察,热继,空开状态

网友M:
大家的方法比较不错,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N:
学习一下!

知道电机坏了最笨的方法就是一个一个的检查。

网友O:
接电流表,数值异常的为问提电机

网友P:
还是8楼说的不错啊,到点子了

网友M:
电机前你可以加空气开关或者热继电器等呀!

网友Q:
只能用排除法

网友M(2009-05-29):
还没有解决吗,大家给你说 了这么多办法呀!你用了哪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