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微脉冲位移传感器如何使用
大名。。

楼主(2008-05-14):
我公司现在液压缸里用的balluff的BTL5-P1-M0500-B-KA05位移传感器,现在的系统是此传感器与pic16f873单片机连接,查看电路图得知黄线和粉红线通过max490然后连接到单片机的rb0端口,灰线和绿线通过max490连接到单片机的rc0端口(其中还连接了一些触发器,与非门等),现在我想知道在现有的条件下大家能不能想像到传感器与单片机是如何通讯的,位移值是如何测得的;另外,如果我想用plc代替单片机,应该如何设计这个系统,传感器的线如何与plc连接,如何设计程序等?

网友A:
很简单。

PLC采集脉冲信号,累加计数和速度,选用代替巴鲁夫的高精度光栅尺。

敬请垂询!021-54807896/侍

大名。。

网友:
具体一点说明可以吗,首先是init和init——两个端如何连接,要如何发脉冲,start/stop两个端口如何连接,如何测试其脉冲,谢谢

网友A:
你还是和巴鲁弗的尺子连接,那直接问问巴鲁弗代表处,他们的解释最有权威了。不要接错了,烧掉算谁的阿。呵呵。

网友B(2009-04-20):
PLC要带模拟量模块才能采集脉冲信号,累加计数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