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继电器型号

楼主(2008-05-14):
继电器型号为RXZE2M114+RXM4AB2BD+RXM040W具体含义是什么,希望各位大虾指点。如果那位有施耐德的继电器选型资料或相关网址,可以公布出来。zhangzhx_2001@163.com

网友A:
前面一个表示RXZ型小中间继电器后面好象都是底座代号!疑问中,我一般都是写两组的!!

网友A:
查到了最后个是备件二极管

楼主:
Wang-fei 有选型手册或资料,麻烦发给我一份 zhangzhx_2001@163.com

网友B:
去Schneider主页找资料下载,或电4008101315免费咨询

网友C(2009-09-30):
我想下载选型手册或资料,不知怎么下

网友C:
哪位有的话,发给我,先谢了。zhengfa0511@sina.com

网友D(2014-05-08):
你好

,我是保定市的,做配电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