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绝对值编码器连接问题

楼主(2008-05-14):
请问各位,欧姆龙的CP1H系列PLC如何与绝对值编码器连接呢?

网友A:
CP1H的PLC有四个高速计数器,如果你用高数计数0就将信号线接入0.08端子,即A相加计数输入。0.03是高数0的Z相复位端子。

楼主:
谢谢!你说的编码器是串行输出吗?

网友B:
你可以用OMRON的角度控制器进行连接,角度可以随时调整的,如果用编码器直接和PLC连接的话,你需要编写一段程序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可以用OMRON的角度控制器进行连接,角度可以随时调整的,如果用编码器直接和PLC连接的话,你需要编写一段程序来实现。

你所提到的编码器是绝对值编码器吗?

网友C(2008-08-23):
雪世界,你的QQ是多少,我的是157356874,我有些题想问你啊,关于CJ1H的,

网友D:
可以,但你的编码器转速别太快,PLC不丢信号就可以,占输入点,8位的占8个输入点,程序有资料

角度控制器是用绝对编码器,但要求编码器与控制器必须匹配,精度能满足用角度控制器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于网友A,你的QQ是多少,我的是157356874,我有些题想问你啊,关于CJ1H的,

有问题也可以在论坛中提出来,大家可以同时讨论或帮助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但你的编码器转速别太快,PLC不丢信号就可以,占输入点,8位的占8个输入点,程序有资料

角度控制器是用绝对编码器,但要求编码器与控制器必须匹配,精度能满足用角度控制器容易。

网友F:
引用 网友A:
CP1H的PLC有四个高速计数器,如果你用高数计数0就将信号线接入0.08端子,即A相加计数输入。0.03是高数0的Z相复位端子。

高速计数器是用来计算增量式编码器信号的,不是用来计算绝对值编码器信号的。

况且,绝对值编码器有好多种,楼主说的是哪种?有很多根线输出的那种还是串行输出的那种?

网友G:
一般OMRON的PLC,连接绝对值的是单圈并行的绝对值编码器,用于测量360度内的角度,信号直接接开关I/O。如果测量超过360度,就要用到多圈编码器了,虽然多圈编码器也有并行输出的,但不推荐使用,因为引线太多,可靠性难以保证,而选用串行的信号,但是OMRON的相匹配的串行接口没有。现在,有一种4--20mA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就可以直接与各种PLC的电流I/O口连接了,OMRON的也一样,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高速计数模块只能连接增量脉冲的编码器,绝对值不能连接的,在选用和连接的时候,先搞清楚是绝对值的还是增量值的。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是专业做绝对值编码器的,可以来电询问交流:021-36320996

网友H:
@Q是这方面的专家,大家有问题就问啊

网友D:
看了你的串行输出,4-20ma输出,是不是停电后转轴不能动?否则就要重置

网友G:
既然是绝对值的,停电后当然可以转动了,如果是真多圈绝对值的,停电后转动多少都无需重置啊。

网友D:
没用过多圈的,但从资料看都有后备电源支持,且停电转动不超过几十度。你们的好像有一种没后备电源故提出问题。谢谢

网友G:
“但从资料看都有后备电源支持,且停电转动不超过几十度。你们的好像有一种没后备电源故提出问题。谢谢”——那是日系的假多圈,这种仅仅用在机床上的,通电后还是要重置才保险的。

现在欧系的都用内置齿轮组的真多圈,类似钟表齿轮的,在“分”的上面还有“时”,这种真多圈的绝对值编码器,在停电后,在一圈的上面还有齿轮组多圈的绝对码,所以转动没有限制,通电后就是编码器的实际位置了。

我前面介绍的串行或4--20mA的就是这种真多圈的绝对值编码器,目前,我们有两款绝对值真多圈的输出形式可以与OMRON的PLC连接,一种是4--20mA的,可以连接电流I/O,一种是RS485自由接口的,我们曾经在上海浦东OMRON公司也连过,而单圈的绝对值编码器(8位256——12位4096)可选用并行推挽式输出型的,直接连接开关I/O,8位就是8根线8个点,12位就是12根线12点,在PLC里用G-BIN程序,将格雷码解成纯二进制码与360度对应换算的。

网友G:
另外,前面说到的“转速别太快”,真绝对值的编码器,不怕转速快的,因其位置在码盘上都刻好的,即使快了读的不太准,但是不会丢数据,只要减速慢下来,一样可以准确定位,这在一些短时间会高速的应用中很重要,就不需要像用增量编码器而要用到高速计数模块了,高速模块的钱可以省下了。

网友I(2008-11-17):
我现在需要CQM1H-CPU51与一个增量旋转编码器(E6C2-CWZ6C)连接,要如何配置?

程序如何实现?大家有这方面的例程么?谢谢

我的邮箱:liying98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