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出口电梯控制柜设计需注意事项

楼主(2008-05-14):
请教高手:

        现有一台出口变频控制柜,供电电压为3相AC440V50HZ,变频器采用400V级安川,曳引机电机AC380V50HZ,请问在电气设计上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A:
在电气设计上倒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与一般的变频控制柜一样。需要注意的是,客户提没提什么特别的要求,再有:交流440V输入时,经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将近600V了,要注意绝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一定要限制在400V以下,以保护电机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