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isplay Builder无法切换到On-line 流程图无数据

楼主(2008-05-14):
改装了一台GUS:P4 2.4 + 256M + IDE 80G,NT4 + SP3,R533.1,Display Builder 130。

Native Window所有各项都正常,如系统/站群状态、点细节、报警等都调的出来,趋势图正常。唯一不正常的是流程图,数据全是???

打开Display Builder ,ON LINE /OFF LINE为灰色不可选,而且默认是OFF LINE。

请各位行家帮忙分析分析原因。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系统安装的问题吧,建议重新安装。

楼主:
我已经重装了很多次。

网友B:
建议升级到WIN2000,Native Window与Display Builder 的版本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C:
130版本的GUS软件不支持W2000,不能升级

如果你的系统只是重新安装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肯定是你安装步骤不对

网友B:
HOPC工作不正常,一般是安装问题,一定要按照步骤进行,不要偷懒呀!

楼主(2008-06-16):
我的LCNP卡不支持WIN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