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变配电房的通风方案

楼主(2008-05-14):
     近几天单位要我做一个变配电房通风方案,共三台变压器:两台800KW,一台315KW。我根据厂家提供的变压器使用手册上所提供的通风量每1KW损耗(空载损耗加负载损耗)需2-4立方米/分钟选取,选的4立方米/分钟。以800KW变压器为例:根据厂家提供的变压器实验报告,空载损耗为1.597KW,负载损耗为7.404KW,则一台变压器所需通风量为36立方米/分钟。因315KW变压器没有提供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按800KW计算。所有配电柜散热风量按一台800KW变压器计算。由此计算变配电房通风量为144立方米/分钟。根据以上计算选两个风量为4500立方米/小时的风机装在变配电房的一边墙上朝外排风,在对应的另一边墙上开一1平方米(此数据无依据,仅凭个人感觉)的窗户(此窗户高度低于排风口,以便空气充分对流)。有哪位大侠做过通风方案,请指教!

网友A:
配电室不应按窗户,通风口应采用金属百叶窗并加装金属网,网孔小于10*10MM进出口温差不大于15 度室温不大于40度,自然风不能满足时可增加机械通风。另按进出风口高度差3米计算,800KVA通风口应在2平方,315KVA通风口应在0.9-1.3平方。

楼主:
谢谢1楼指点,是不是有标准,到哪里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配电室不应按窗户,通风口应采用金属百叶窗并加装金属网,网孔小于10*10MM进出口温差不大于15 度室温不大于40度,自然风不能满足时可增加机械通风。另按进出风口高度差3米计算,800KVA通风口应在2平方,315KVA通风口应在0.9-1.3平方。

樟纹:你好!你能否把相关标准发给我呢!我的邮箱是HZZJLKT@126.COM

网友B:
为什么不选一个10000立方米/小时的风机呢?根据风速V=2~3米/秒的要求,Q(风量,立方米/小时)=S(平方米)*V(米/秒)*3600,可计算出S截面。另外我们一般通风口都加装带防鸟网的防雨弯。以上只是我个人看法。

网友A:
对不起因资料没有电子版,且我的资料是内部刊物,篇幅较大,发不了,非常抱歉。不过你可以查一下《电气工程安装标准》上面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对不起因资料没有电子版,且我的资料是内部刊物,篇幅较大,发不了,非常抱歉。不过你可以查一下《电气工程安装标准》上面应该有。

樟纹大侠,您好!谢谢指点!还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

1.我们用的变压器防护等级为IP20,金属网网孔是不是小于12*12mm就可以了,还是必须得小于10*10mm。
2.能不能告诉我通风口的计算方法,根据您上面提到的数据我们要开的通风面积至少得4.9平方米,我们的变配电房只能在南北两边开口,如果按您提供的数据,通风口面积是南北两面的总面积4.9平方米,还是一面就得4.9平方米。配电柜要不要算通风面积。

网友C(2010-03-07):
独立的土建变电房都是将电房做成南北向的建筑,变压器室内地坪比高、低压配电室的正负零相对标高高出800MM,而室外比高、低压配电室低300MM,这样就造成变压器室高出室外地坪1米1,这样对于变压器的维修,吊装都非常有利,北面开进风口,南面开出风口,都带百叶,窗内侧加金属铁网,防止小动物进入造成电气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