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FX2N-20GM参数设置

楼主(2008-05-14):
我最近在公司接了一个单,是用三菱的伺服系统与FX2N-20GM和FX2N-PLC控制磨床进刀,用步进电机控制修砂,组成NC数控磨床,脉冲当量为0.001mm。丝杆螺距为5MM,联轴器直拖,请问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怎么设?FX2N-20GM第二号参数(进给率)怎么设,应设为多少?

网友:
你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
分辨率是131072PLS/R

网友A:
FX2N-20GM的硬件及编程手册我这有,那上面好象有关于电子齿轮的设置,你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