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L1、L2、L3、PE)?

楼主(2008-05-14):
       我厂新进了一台设备,其中有在电气控制系统中介绍:电气控制系统为三相四线制供电,L1、L2、L3三线接相线,PE线接地线。是不是这种设备不需要零线?

网友A:
有这种可能,自己有变压器.

楼主:
上面发的图纸可能太大,看不到整张,再发一张小一点

网友B:
PE线就是零线与地线的统一,

楼主:
PE线真的是零线与地线的统一吗?是不是有了新的规定?

网友C:
呵呵,这台设备是适用于TN系统,不是新规定。PEN线才是零线与地线的统一,PE线就是地线。

问题是楼主单位用的是什么防护系统?

网友D:
        既然是三相四线制,那么零线就必须接地,你那文件写错了,不应是PE,而应是PEN或N。据我了解,我国城市的工厂都是采用TN系统,即接零保护系统,所以该设备必须有零线。如果是IT系统,中性点不接地,中性线也不许馈出,就没有PE线了。

楼主:
我们公司是三相五线制,

楼主:
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另外一台设备的动力系统连线图(见下图),好象也没有零线。是不是设备本身三相平衡的话,即使公司变压器的中性点接零,设备也不需用零线,或者设备不用220伏电压,就不用零线。

网友E:
按照你的图来看,根本就不要零线,只要你把电机的外壳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E:
你的第一个图是用零线和三根火线的

网友C:
呵呵,1 楼主公司是三相五线制,有PE线,用保护接地;

          2   问一下楼主,上图中M1,M2电机上的F和P是啥东西?km0线圈的另一头接啥线?

          3  防护系统不同, 零线和中性线用途性质不一样。楼主不是干电气的吧。

楼主:
对:求专 关于

呵呵,1 楼主公司是三相五线制,有PE线,用保护接地;

          2   问一下楼主,上图中M1,M2电机上的F和P是啥东西?km0线圈的另一头接啥线?

          3  防护系统不同, 零线和中性线用途性质不一样。楼主不是干电气的吧。

内容的回复:F、P是变频器。惭愧!惭愧!对防护系统不同,零线和中性线用途性质不一样,确实没有搞清楚,以前是搞汽车电气的,以后多向您这样的高手学习。让你见笑了。

网友C:
呵呵,在工控网可不敢是“高手”,有一点点的经验而已,还是小菜鸟一只。

大家互相学习提高吧。

楼主:
三相五线制中五线指的是:3根相线加一根地线一根零线。一般用途最广的低压输电方式是三相四线制,采用三根相线加零线供电,零线由变压器中性点引出并接地,电压为380/220V,取任意一根相线加零线构成220V供电线路供一般家庭用,三根相线间电压为380V,一般供电机使用。
三相五线制比三相四线制多一根地线,用于安全要求较高,设备要求统一接地的场所。
三相五线制的学问就在于这两跟"零线"上,在比较精密电子仪器的电网中使用时,如果零线和接地线共用一根线的话,对于电路中的工作零点会有影响的,虽然理论上它们都是0电位点,如果偶尔有一个电涌脉冲冲击到工作零线,而零线和地线却没有分开,比如这种脉冲却是因为相线漏电引起的,再如有些电子电路中如果零点飘移现象严重的话那么电器外壳就可能会带电,可能会损坏电气元件的,甚至损坏电器,造成人身安全的危险.
零线和地线的根本差别在于一个构成工作回路,一个起保护作用叫做保护接地,一个回电网,一个回大地,在电子电路中这两个概念是要区别开来的,在正规公司里,这两根线规定要分开接.
现在实际中还有一种三相六线的接法,除工作零线,保护接地外,还专门另配一路接地线,这根线跟设备地线分开来接,不与其他任何线相接,用做对仪器设备的保护,因为电气件的损坏往往只几微秒的时间,所以要将误动作电流更快的引回大地,需要仪器直接接地.
不知对三相五线制的解释上面的观点是否正确?

楼主:
TN系统分为TN--S,TN--C--S,TN—C三种类型。TN--S系统是PE线与N线完全分开的系统;TN--C—S系统是干线部分的前一段PE线与N线共用为PFN线,后一段PE线与N线分开的系统;TN—C系统是干线部分PE线与N线完全共用的系统。应当注意,支线部分的PE线是不能与N线共用的。TN—S系统的安全性能最好。有爆炸危险环境、火灾危险性大的环境及其他安全要求高的场所应采用TN—S系统;厂内低压配电的场所及民用楼房应采用TN--C—S系统。

以上解释如果正确,我们单位用的是TN-C-S

楼主:
我想把二楼的那张大图删掉,不知有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B:
累不累啊,俺不就少写了个N嘛,也不至于把电工书拿出来吧.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累不累啊,俺不就少写了个N嘛,也不至于把电工书拿出来吧.晕

兄弟误会了!

网友F:
PE是保护线,不是接零线!

网友G:
PE保护接地,N才是零线

在三相五线制中采用PE,

网友H:
1、PE线是保护零线或保护地线;

2、如果你的系统是IT系统,那PE线就是保护接地线;

3、如果你的系统是TN系统,那PE线就是保护接零线;

网友H:
4、变压器中性点是不接地系统,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要保护接地,即保护接地系统,用IT表示;

5、变压器中性点是接地系统,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要保护接零,即保护接零系统,用TN表示;

网友C:
 ;

呵呵,基本同意刘工高见,补充一点: 变压器中性点是接地系统,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要保护接地,即保护接地系统,用TT表示;

PE的英文全称是protecting earthing,中文意思就是保护导体.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线";.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谢谢!

网友I:
嘿嘿,我百度了下,保护接地可是分为接地保护和接零保护啊。

网友J:
接电机的配电回路是不用接零线。另外设备不用220伏电压,就不用零线。

网友K:
PEN线才是零线与地线的统一,PE线就是地线。

网友L:
PE线是保护零线或保护地线.

网友M:
PE线就是地线   设备不用220伏电压,就不用零线

网友N:
基本同意刘工高见........

网友O(2011-07-14):
关于PE线和N线问题,tn某个系统问题,你就看一下变压器的中性的就能判断了。不行就找个配电柜用表打PE线和N线是否通

网友O:
三相平衡不要零线的设备很多但要接地线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关于PE线就是零线与地线的统一,

并不是这样的PEN线才是统一但要看TN的哪一个系统,有事问问我竭尽全力帮忙QQ993982165

网友P:
初中高级电工群交流164512755,欢迎您的加入

网友Q:
      我看了以上的贴,有的人就是内行人说外行话,是起误导作用。PE就是接地线,而零线就是N线,这个概念不能混淆,接地线不等于接零线,我看了上面图纸,应该是保护接地。(零)N线图纸标的很清楚。大家要搞清楚“工厂供电”一般采用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两种方式。所以强烈呼吁有些人好好学习下接地、接零技术,如何合理选择接地、接零是一门安全技术。什么情况下是采用接地,什么情况下是采用接零可要搞清楚,不要不负责任的误导提问者及初学者。

网友R:
上面第2张图自身保护性也不强啊,变频器上方最好单独加断路器保护.

网友S(2011-10-14):
看你的图纸应该是PLC控制变频器的,你的厂子要是TN—S或是(TN—C—S)供电系统,PE就是接专用保护零线,要是TT供电系统,就是接接地保护线,要是TN—C供电系统,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是合一的即是PEN也叫做保护中性线,PE就接在PEN上.所谓的三相五线制有可能是TN—S或是TN—C—S或是TT供电系统,具体的要看主配电箱,具体分析的。三相五线制是中国通俗的叫法。

网友T:
这是谁设计的啊 rj都出来了  够可以的 这样的水平 介绍也好不到哪里去了 看图又是零钱有是保护的 建议楼主用三相五线进配电箱